请教大家,滤波器失效,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08-05):
本人在做电磁兼容试验时,临时搭配的滤波器,临时搭配滤波器没有外壳,将滤波器放在电源处,CE102效果很好,但是将滤波器放在客户产品机壳内,滤波器感觉没有效果,CE102过不了,跟不放效果一样,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
注意滤波器的耦合路径,,输入和输出间的耦合,,,RE的耦合,所以一般空间够的话是要把滤波器进行腔体隔离出来的,如果没有空间,那一般就需要对滤波器以及连接线缆进行屏蔽接壳处理,,另外屏蔽及壳体接地点对频率成分也会有不同的衰减量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