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频功放这个电阻R16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8-05):
请问音频功放这个电阻R16有什么作用,连接数字地和音频输入的地。直接连有嗡嗡声,加这个电阻完全没噪声。

网友:
隔离信号地,相当于简单的滤波

网友:
把电路图贴全一点。。。

网友:
为两个不同电位的GND之间提供一个均衡点  可以理解为均压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音频、音响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