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里自动推挤线功能为何会把线宽挤变小?

楼主(2020-08-05):
请教各位,为何VX里自动推挤线功能为何会把线宽挤变小?
default 线宽设置minimum 4mil, typical 4mil, BGA区域设置3mil。
为何推挤线的时候,不在BGA区域里面的线宽也会被挤成3mil,有没有什么设定,不要使线宽发生变化?

网友A:
区域规则周围空间不够的话确实会有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域规则周围空间不够的话确实会有你说的情况。

这非常不科学啊,阻抗线宽有时候挤变了,会很难发现。特别是密度很高的时候。

网友B:
先在约束里面把条件设置好啊。推挤功能一直这样先推挤到约束宽度再往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约束里面把条件设置好啊。推挤功能一直这样先推挤到约束宽度再往外的

都有设置了。default设置4, BGA区域设置3,但在非BGA区域也会推挤成3.

网友:
我也遇到过,如果不嫌麻烦,就把改变线宽的地方锁住,这样推挤其他地方就不会变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