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140热插拔芯片的R1电阻的选择及布线要求

楼主(2020-08-05):
R1的PCB布线设计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大。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必须尽量减少外界干扰的影响。另外,由于R1处于输入/输出的主回路中,所以在电路设计的过程中PCB走线的宽度要足够宽,不仅要能满足正常工作电流的需要,而且要能满足过电流保护时流过的大

  电流的要求。理想的R1布线应一端直接接在4脚(VEE),另一端直接接在5脚(SENSE),位置尽可能近,布线长度要尽量短。如图1所示。

网友:
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必须尽量减少外界干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