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电阻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20-08-05):
要求 设计一个有源带阻滤波器,其3dB频率为100Hz和400 Hz,在l75Hz与99q Hz间的衰减大于35dB。

  解 ①因为上截止频率与下截止频率之比已超过一个倍频程,所以可以使用宽带设计方法。首先把设计指标分成单个的低通和高通技术指标。

  低通:在l00Hz处衰减为3dB,在175Hz处衰减为35dB。

  高通:在4O0Hz处衰减为3dB,在Z25Hz处衰减为35dB。

  ②现在独立地设计低通和高通滤波器如下。

  计算低通滤波器陡度系数:

  从图1中可以选择n=5,具有0.5dB纹波的切比雪夫滤波器。归一化有源低通滤波器的元件值可以在表1中查出,电路如图1(a)所示。

  对滤波器进行去归一化,所有电阻乘以z,所有电容都除以z×FSF,其中z合适地选定为105,FSF=2πfc,fc是100Hz。去归一化低通滤波器如图1(b)所示。

  计算高通滤波器陡度系数:

  具有0.5dB波纹、n=5的切比雪夫滤波器也能满足高通指标。对图1(a)所示的归一化低通滤波器进行高通变换可得到图1(c)所示的电路。所有电阻和电容都用倒数值相互代替。

  图1  例6.6中的宽带电阻滤波器

  然后对归一化高通滤波器用如下办法进行频率和阻抗变换,所有电阻乘以z,所有电容除以z×FSF,其中z取105,而FSF是2πfe,fc是400 Hz。去归一化高通滤波器如图1(d)所示,图中的电阻取误差为1%的标准值。

网友:
首先把设计指标分成单个的低通和高通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