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FPC与IC在生产工艺上有哪些不同?

楼主(2020-08-05):
PCB、FPC与IC在生产工艺上有哪些不同

网友:
区别很大

网友:
    Fpc是柔性电路板,Pcb是印制电路板,IC是集成电路。前两者算一个体系,而后者是另一个体系。首先,材质不同,IC的材质是半导体,印制板的材质一般是FR4, 柔性板为Pi材质。其次,加工流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