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643e中文保养与调整

楼主(2020-08-05):
    cp643e中文保养与调整

    1. Cleaning
    Cleaning the Nozzles( Every month)
    由於吸嘴是靠真空工作的,一些外部的物體會被吸入。當吸入的灰塵、膠、錫膏硬化形成塊,吸嘴將被堵塞。如果異物沒有及時清理,吸料不良和放置的表現將大大下降。(元件錯位無.規則且有轉角;缺件無規則,一般大而重的元件易發生;元件吸取不到;元件過CCD易發生錯誤。)
如果某一個被堵的吸嘴導致了吸取不良,用如下圖所示的小鑽頭插入並左右轉動,清除異物

Cleaning the Fluorescent Disk(Every Month)
    如果吸嘴的反光紙上有灰塵或其他的細小的異物,則從ST6得到的影像的光亮度就會降低。
    如果反射的光亮度降底,則在進行視覺處理的過程中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影像。因此影像處理出錯並且機器的貼片表像會下降。( 個別吸嘴中心測試不通過;元件圖像處理易出錯,而且固定於個別的吸嘴用柔軟的布或紙輕輕擦拭吸嘴(建議用擦拭鏡頭的布或紙)。 注意:不要用髒布擦拭反光面,如果這樣會導致影像問題。如果異物難以清除,更換反光面
Cleaning the Parts Reject Box(Every 8 Hours)
    被影像處理系統認不 良的元件或不放置的元件將在ST16在料盒中 。檢查料盒並清除料。(可通過對 料的檢查來判斷機器的狀況,PD是否寫正確,元件是否良好,機器的真空如何等等

网友:
    对于工厂而言无论是什么保养都是很重要的,保养不好就会出现很多生产问题,造成损失降低效率浪费大量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