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机操作流程 SMT贴片机的安全使用规则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0-08-05):
smt贴片机SMT的生产中要用到贴片设备,现在,smt贴片机已从早期的低速机械贴片机是对中发展为高速光学对中贴片机是,并向多功能、柔性连接模块化发展。在smt生产线中,它配置在点胶机或锡膏印刷机后,是通过移动贴装头把表面贴装元器件准确地放置PCB焊盘上的种设备。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SMT贴片机怎么使用。

一、SMT贴片机安全使用规则和注意事项

1. 机器操作者应承受正确办法下的操作培训。

2. 检查机器,改换零件或修理及内部调整时应关电源(对机器的检修都必需要在按下紧急按钮或断电源状况下停止。

3. 确使“读坐标”和停止调整机器时YPU(编程部件)在你手中以随时停机动作。

4. 确使“联”平安设备坚持有效以随时中止机器,机器上的平安检测等都不能够跳过、短接,否则极易呈现人身或机器平安事故。

5. 消费时只允许一名操作员操作一台机器。

6. 操作期间,确使身体各局部如手和头号在机器挪动范围之外。

7. 机器必需有正确接地〈真正接地,而不是接零线〉。

8. 不要在有燃气体或极脏的环境中运用机器。

9、SMT贴片机使用注意事项:

a)未承受过培训者严禁上机操作。

b)操作设备需以平安为第一,机器操作者应严厉按操作标准操作机器,否则可能形成机器损坏或危害人身平安。

二、SMT贴片机的使用调整

当SMT贴片机从组装一种类型的PCB转换成组装另一种类型的PCB时,要进行贴片机的再编程、供料器的更换、PCB传送机构和定位工作台的调整、SMT头的调整/更换等调整工作。

1、进行SMT贴片机的编程。贴片机常用人工示教编程和计算机编程两种编程方法。低档贴片机常采用人工示教编程,较高档的贴片机都采用计算机编程。

2、SMT贴片机供料器的更换。为了减少更换供料器所花费的时间,最普遍的方法是采用“快释放” 供料器,更快的方法是更换供料器架,使每一种PCB类型上的元器件的供料器都装到单独的供料器架上,以便更换。

3、PCB传送机构和定位工作台的调整。当更换的PCB尺寸与当前贴装的PCB尺寸不同时,要调整PCB定位工作台和输送PCB的传送机构的宽度。自动贴片机可在程序控制下自动进行调整,较低档的贴片机可手工调整。

4、贴片头的调整更换。当在PCB上要贴装的元器件类型超过一个贴片头的贴装范围时,或当更换PCB类型时,往往要更换或调整贴片头。多数贴片机能在程序控制下自动进行更换/调整工序,而低档贴片机则用人工进行这种更换和调整操作。

三、SMT贴片机使用操作流程

1、要了解贴片机的常用标示;2、打开贴片机电源;3、检查贴片机周围的环境;4、贴片机开机;5、设置贴片机工作状态;6、检查贴片机吸嘴是否不良;7、贴片生产过程;8、关机。具体使用操作流程请点击贴片机操作过程详述

网友:
    确使“联锁”平安设备坚持有效以随时中止机器,机器上的平安检测等都不能够跳过、短接,否则极易呈现人身或机器平安事故。

网友:
    SMT贴片机在电子厂是必不可少的设备,它是通过移动贴装头把表面贴装元器件准确地放置PCB焊盘上的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