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阻抗匹配的最小损耗电阻衰减器

楼主(2020-08-05):
图中的电路可以以衰减实现阻性信号源阻抗Rs和阻性负载阻抗RL的匹配。这种电路可以应用在不相等阻抗滤波器级联时,或者在滤波器终端连接与设计相异的终端阻抗。设计公式是:

  注意,Rs必须大于RL。为了构成平衡形式,R1被分为如图所示的两个相等的R1/2。用dB表示的电压衰减量由下式确定:

  图 衰减衰减器

网友:
这种电路可以应用在不相等阻抗滤波器级联时,或者在滤波器终端连接与设计相异的终端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