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耦合电路的特点

楼主(2020-08-05):
 电容耦合电路的特点

  1、低频特性受到影响

  因为低频信号在所有交流信号中频率低,耦合电容的容抗大,对低频信号的衰减相对于中频和高频而言较大。

  2、隔离直流电路

  由于两级电路之间接入耦合电容,而电容具有隔直特性,因此能将两级电路之间的直流电路隔离,这简化了电路设计并方便了电路故障检修。

  3、只能耦合交流信号

  由于电容的隔直作用,阻容耦合电路不能用于直流放大器中。

  电容耦合电路

  所谓耦合电容就是用于耦合作用的电容。耦合电容的作用是将前级信号尽可能无损耗地加到后级电路中,同时去掉不需要的信号。例如,耦合电容能在将交流信号从前级耦合到后级的同时隔开前级电路中的直流成分,这是因为电容具有隔直通交的特性。

  在前后两级电路(或两个单元电路)之间的是耦合电容,如果其在两级放大器之间,则又可以称为级间耦合电容。

  两级电路之间采用耦合电容的目的是:将有用的交流信号从前级电路输出端传输到后级电路输入端。

  由于电容的隔直流通交流特性,前级电路输出端的直流成分和交流信号中,只有交流信号能够加到后级电路输入端。由于直流成分不能加到后级电路中,这对电路设计和检修都是方便的。凡是电路中有耦合电容,那么前后级之间的直流电路就是彼此独立的。

网友:
    由于电容的隔直作用,阻容耦合电路不能用于直流放大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