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100瓦的开关电源的话都用多大变压器?

楼主(2020-08-05):
请教大神,12伏100瓦的开关电源的话都用多大变压器?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应用来选择变压器的,很多磁芯都可以做到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应用来选择变压器的,很多磁芯都可以做到100W。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