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TLAB运行的时候b=fir1(N,[0.5*(f2+f1)/(fs/2),0.5*(f4+f3)/(fs/2)],'stopp...

楼主(2020-08-05):
有关凯塞窗设计带阻滤波器问题请教大神。感谢!

clc;
clear;
f1=150;f2=250;f3=350;f4=450;%定义通阻带频率
fs=2000;%采样频率
As=80;
ws1=2*pi*f1/fs;
wp1=2*pi*f2/fs;
wp2=2*pi*f3/fs;
ws2=2*pi*f4/fs;
beta=0.1102*(As-8.7);
Bt=min(abs(ws1-wp1),abs(ws1-wp1));
N=ceil((As-7.95)/2.285/Bt);%定义滤波器的阶数
b=fir1(N,[0.5*(f2+f1)/(fs/2),0.5*(f4+f3)/(fs/2)],'stopp',kaiser(N+1,beta)); %输入的参数分别是滤波器的阶数和截止频率
figure(1)
[h,f]=freqz(b,1,512);%幅频特性图
plot(f*fs/(2*pi),20*log10(abs(h)))%输入参数为频率与幅值
title('滤波器的增益响应');xlabel('频率/赫兹');ylabel('增益/分贝');
figure(2)
subplot(211)
t=0:1/fs:0.1;%定义时间范围和步长
f5=100;f6=200;f7=500;%输入信号频率
s=sin(2*pi*f5*t)+sin(2*pi*f6*t)+sin(2*pi*f7*t);%滤波前信号
plot(t,s);%滤波前的信号图像
title('信号滤波前时域图');xlabel('时间/秒');ylabel('幅度/伏');
subplot(212)
Fs=fft(s,512);%傅里叶变换
AFs=abs(Fs);%信号频域图的幅值
f=(0:255)*fs/512;%频率采样
plot(f,AFs(1:256));%滤波前的信号频域图
title('信号滤波前频域图');xlabel('频率/赫兹');ylabel('幅度');
figure(3)
sf=filter(b,1,s);%对信号进行滤波
subplot(211)
plot(t,sf)%滤波后的信号图像
title('信号滤波后时域图');xlabel('时间/秒');ylabel('幅度/伏');
axis([0 0.1 -2 2]);%限定坐标范围
subplot(212)
Fsf=fft(sf,512);%滤波后的信号频域图
AFsf=abs(Fsf);%信号频域图的幅值
f=(0:255)*fs/512;%频率采样
plot(f,AFsf(1:256))%滤波后的信号频域图
title('信号滤波后频域图');xlabel('频率/赫兹');ylabel('幅度');
为什么MATLAB运行的时候b=fir1(N,[0.5*(f2+f1)/(fs/2),0.5*(f4+f3)/(fs/2)],'stopp',kaiser(N+1,beta));会报错。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一下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