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微代理MS1581蓝牙无线收发器

楼主(2020-08-05):
上海巨微MS1581包含8位单片机和低功耗、低成本的BLE收发器,内部集成了发射机、接收机、GFSK调制解调器和BLE基带处理。遵循BLE广播通道通信,具有成本低、体积小、控制方便等优点。巨微代理英尚微电子可提供开发板测试及产品应用解决方案。

特点
•2KW OTP ROM
•128 byte SRAM
•1个16位硬件定时器
•两个8位定时器(可作为PWM生成器)
•三个11位硬件PWM生成器
•一个硬件比较器
•9个IO引脚
•时钟模式:内部高频振荡器,内部低频振荡器,外部晶体振荡器
•唤醒的IO:支持两种唤醒速度:正常和快速
•大部分单周期指令
•可设定堆栈指针和堆栈深度
•工作温度:-20°C~+70°C
•工作电压:1.9V~3.6V
•封装SOP16(150mil)
•BLE射频发射功率:最高3dBm
•BLE接收灵敏度:-85dBm

管脚描述
MS1581采用SOP16封装。

BLE寄存器信息
BLE寄存器可以通过模拟spi接口进行读写访问。MS1581内部的接口信号图如下:

典型应用原理图

 封装

PCB布线注意事项
电源
电源线、地线的布线直接关系到产品的性能,把噪声干扰降到最低。布线时要尽量加宽地线、电源线宽度,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0.2~0.3mm,电源线宽1.2~2.5mm,用大面积铜层做地线用,在PCB上把没有用的空间都铺成地。电源最好加两个或以上的滤波电容,分别取值1uF和0.1uF。

晶振
晶振电路要尽量短,靠近芯片,以减少噪声干扰以及分布电容的影响。晶振外壳要良好接地。

天线
天线部分需要净空,不能铺铜。天线与地之间距离应大于0.5mm。天线周围不要有元器件或金属结构。芯片ANT到天线之间的走线不能太长,线宽要考虑阻抗匹配要求。

数字电源去耦电容
DVDD管脚(Pin6)是BLE数字电源1.2V输出,不能连接电源,只需要连接一个0.1uF的电容,电容离芯片管脚不能太远。

网友:
内部高频振荡器,内部低频振荡器,外部晶体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