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gxplorer问题请教

楼主(2020-08-05):
设置等长时,点击无法添加from、to内容,请问各位大神怎么解决,真不知道该咋描述这个问题。而且提取的模型中显示invalid,请看下图,希望大神指导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种点对点的拓扑直接把信号创建成Match Group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对点的拓扑直接把信号创建成Match Group就好了

嗯,是那样处理的,但是我所有的拓扑都会这样,就是创建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点对点的拓扑直接把信号创建成Match Group就好了

    碰到多点的也是这个问题,没法解决,软件也重装了几次

网友(2020-10-16):
    设置从U4到U2还会有问题吗

网友B(2022-03-01):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2-07-30):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没解决

网友:
    用这个一招破解等长约束世界难题的神器吧
    https://mp.weixin.qq.com/s/Q7_aX8GeliGRlff-j2yO9w

网友(2025-03-27):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2025-06-2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