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RE测试125频点

楼主(2020-08-06):
各位大佬,最近测试遇到125频点超限值,请问这些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增加容值125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直接根据谐振频率公式计算,L取0.5nH试试看

网友:
    这些电容就是为了解决RE测试时超标可以进行滤波,但是否有效还得看超标多少、以及电容设计是否能够实现滤波的效果。原则上来说,可以解决信号线上的共模125MHz的共模噪声电流。

网友:
    加大了有可能差分线就完蛋了。125应该不是这个差分线导致的,查一下其它吧

    在差分信号质量本身不行的情况下,增加电容就是不可能的,还不要说加大容值。125MHz也可能存在来自差分信号(曾经很多的产品上有过),也有可能不是,但一切都需要确定问题来自哪里。只有知

网友:
    差分信号,用共模扼流圈处理,但要考虑眼图,电容加大同样会影响眼图,要看你整个链路的具体设计,给的信息太少了。每种信号涉及的滤波对其眼图都有影响。要综合考虑。

网友:
    测试报告可以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