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的焊机数字显示仪表的检测

楼主(2020-08-06):
    [摘要] 焊机在平台建造过程中大量使用,因此焊机仪表指示的精度对焊接工艺有很重要的作用。文章介绍了一般焊
机显示仪表的检测方法,通过对显示仪表的原理分析,对各种焊机显示仪表进行分类。针对Lincoln STT - 10送丝机上
数字显示表的检测问题,通过分析其内部电路和原理,确定利用单片机编程产生它所需要的信号,成功地解决这类仪
    表的检定问题,同时提供了一种焊机显示仪表的检测思路。
    [关键词]单片机;焊机;显示仪表;检测
    [中图分类号] TP27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1183 (2009) 01 -0011 -03

网友:
    焊机在平台建造过程中大量使用,因此焊机仪表指示的精度对焊接工艺有很重要的作用。文章介绍了一般焊 机显示仪表的检测方法,通过对显示仪表的原理分析,对各种焊机显示仪表进行分类。针对Lincoln STT - 10送丝机上 数字显示表的检测问题,通过分析其内部电路和原理,确定利用单片机编程产生它所需要的信号,成功地解决这类仪表的检定问题,同时提供了一种焊机显示仪表的检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