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问一下铜皮粗糙度比如TOP层有TOP和BOTTOM的铜皮粗糙度填写,一般只填写TOP的值?

楼主(2020-08-06):
问一下铜皮粗糙度,比如TOP层有TOP和BOTTOM的铜皮粗糙度值填写,一般只填写TOP的值?

网友A: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Upper和Lower,两面都是不平整的

网友:
    都填写吧,一般都是ST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Upper和Lower,两面都是不平整的

    厂商 提供的值1oz有RZ毛面和光面,RA毛面和光面 参考那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