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问题

楼主(2020-08-06):
测试CAN通讯发现会断掉,已经查明和线有关系, 现在用的是屏蔽双绞线,反而换了不带屏蔽的双绞线通讯不断了,但依然有通讯错误,想再更换屏蔽双绞线试试,求推荐线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是否用的专用的120欧特征阻抗双绞线?通讯速率有多少?距离有多远?整个CAN网络的线缆两端是否有120欧匹配电阻?

网友:
    阻抗,传输损耗。。。。

网友:
    看阻抗,上示波器看波形,调阻抗

网友:
    查看一下你的通信线的电容,阻抗。最好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  看波形电压、上升沿、下降沿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屏蔽线一端接地,一端不接就可以了,你这是距离远时不共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