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到将多股导线绞起来作为高频导体,据说这样可以减小导线的射频阻抗,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8-06):
常见到将多股导线绞起来作为高频导体,据说这样可以减小导线的射频阻抗,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样增加了导线的表面积,从而减小了高频电阻。

网友:
    百度一下什么叫集肤效应,你就明白了

网友:
    是这样的,不过每股导线间要相互绝缘哦。原理嘛 就是所谓的集肤效应

网友:
    除了减少高频电阻外更减小了电感

网友:
    多股绞线可以相互抵消产生的辐射,如网线采用双绞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