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路图中并联的电阻电容和串联的电阻电容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8-06):
请问电路图中并联的电阻电容和串联的电阻电容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
大多是滤波

网友:
    大佬,需要多看书学习啊

网友:
    C1/2/3/4/6/7/8是储能和滤波电容,R6应该是可以调整PWM波频率的电阻,R2串0ohm方便调试,R4,R5是I2C的上拉电阻,R1和C5是组成RC复位电路,上电时C5上端电压逐步增加实现了芯片的RST复位,D1是下电后保证电容的电荷迅速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