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0-08-06):
出现了这么一个错误提示,是啥意思?怎呢解决呢?先谢谢了

网友:
while(1)后面少了分号

网友:
要打汉字得用注释符号  // 或者 /**/用法:
//一行汉字
/*
    一段汉字
一段汉字
一段汉字
    */

网友:
    语句}后未接结束符号;

网友:
    在构造体函数,或者自定义函数结构中:定义语句{内容函数};
    这拿汉字写也没问题的,恩,我也是菜鸟,不算太懂,不过可以看英文嘛,或者去看别人的教程,别看单片机,去看语言编程类的,触类旁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