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tek分享示波器常见使用问题解答

楼主(2020-08-06):
过去大家习惯用万用表进行电源测试,如果测试参数很多的时候非常麻烦。而现在使用示波器,示波器是电子测量行业最常用的测量仪器仪表之一,它能电信号通过示波器仪表输入后输出成看得见的图象,让人们更直观的去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或者信号的变化过程。提供了许多自动测量功能,可以使用这些功能简单实现幅度测量(幅度、高、低、最大值、最小值、RMS、峰到峰值、正/ 负过冲、平均值、周期平均值、周期RMS)、定时测量(周期、频率、上升/ 下降时间、正/ 负占空比、正/ 负脉宽、突发宽度、延迟、相位)、综合测量。所以我们就要选择好示波器,下面安泰测试Agitek就向大家介绍几个选择示波器的几个要点以及在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1. 记录长度及分析工具
对许多电源测量,必需捕获1/4 周期或1/2 周期(90度或180度)的工频信号,有些测量甚至要求捕获整个周期,这需要示波器具有足够的记录长度以满足要求(MSO4034记录深度为10M,一般的电源测试足够了)。
比长记录长度更重要的是提供能够利用所有这些数据的工具(如泰克的Wave Inspector)。否则处理几百万点的记录长度,也就是几千屏的信号活动无疑是大海捞针。
2.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之间的时滞
每只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都有自己的特性传播延迟。电流探头和电压探头之间的延迟差称为时滞,会导致幅度和定时测量不准确。在探头没有正确“校正时滞”时,测量精度会下降,如开关损耗。我所用的泰克TekVPI探头连接到泰克4000系列示波器时,它们会自动设置相应的时滞校正值,在电源测量中实现最大精度。
3. 探头偏置
差分探头一般会有较小的电压偏置。这会影响精度,在继续测量前必须消除这个电压偏置。大多数差分电压探头拥有内置的DC偏置调节控制功能,可以相对简单地消除偏置。
某些探头内置了自动消磁/自动清零程序,如在使用TekVPI探头时,只需在探头“comp”框上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安全准确地测试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
在使用数字示波器进行电源测量时,必需测量设备中的电压及电流。要求使用两只不同的探头:一只电压探头 (通常是高压差分探头),一只电流探头。
测量经过MOSFET的电流相对简单,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霍尔效应电流探头完成,如TCP0030。而测量电压则会面临更多的问题。MOSFET没有连接到交流电源接地或电路输出接地上。因此,不可能使用示波器进行接地参考电压测量,因为把探头的地线连接到任何MOSFET端子上都会使通过示波器接地的电路短路。
进行差分测量是测量MOSFET 电压的最佳方式。在差分测量中,可以测量漏极到源极电压,即MOSFET漏极和源极端子中的电压。漏极到源极电压可以位于几十伏到几百伏电压的顶部,具体视电源的范围而定。
知道如何选择示波器,下面就介绍怎样使用示波器,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了。
1、如何测量直流电压?
答:首先需要设置耦合方式为直流,根据大概的范围调节垂直档位到一个合适的值,然后比较偏移线跟通道标志的位移。
2、用户反应测量220V市电的时候幅度超出屏幕范围?三相电源的相位差如何测?
答:DS5000系列最大输入峰峰值电压是400V,根据有效值换算峰峰值公式220V市电超过了400V峰峰值,幅度超出屏幕范围正常现象。用示波器测量三相电源相移的时候,可以设置触发源为市电,并使用一通道先测A-B波形,然后存储为参考波形,再使用探头连接B-C,这时可以测量出相移。
3、什么是混淆抑制作用?
答:混淆是指示波器采集的频率低于实际信号最大频率的2倍采集产生的一种状况。混淆抑制是为了防止混淆的产生而专门设计的,混淆抑制可判别信号的最大频率,并以2倍的最大频率采集信号。
4、如何捕捉非周期性的信号?
答: ①、设定触发电平至需要的值。 ②、点击主控按钮SINGLE,机器开始等待,如果有某一信号达到设定的触发电平,即采样一次,显示在屏幕上。利用此功能可以轻易捕捉到偶然发生的事件,例如幅度较大的突发性毛刺:将触发电平设置到刚刚高于正常信号电平,点击SINGLE按钮,则当毛刺发生时,机器自动触发并把触发前后一段时间的波形记录下来。拖动触发位置标志线可以得到不同长度的负延迟触发,便于观察毛刺发生之前的波形。
5、触发和波形采集的关系如何?
答:针对不同类型的示波器,示波器不同的捕获方式,触发和波形采集的关系不同。如果是采样示波器或实时示波器的等价时间采样模式,一个波形的采集需要多次触发完成的。针对实时示波器的实时采样模式,触发一次,波形肯定会采集一次,不触发,波形也可能采集,这就是触发的AUTO模式。(有三种触发模式,一种是AUTO,不触发,波形也会刷新,但波形在屏幕上会不稳定,另一种是NORMAL,只有触发才刷新,最后一种是SINGLE,第一次触发捕获波形,以后就不在捕获波形了。)。
6、如何观察低压直流电源的噪声?
答:①、连接示波器探头于通道A1(或A2)与被测点之间。 ②、设定触发源(Trigger Source)为A1或A2(必须与实际被测信号输入的通道一致)。 ③、点击A1或A2按钮,选定耦合方式为AC(交流)耦合。 ④、调节采样速率及垂直灵敏度,直至得到满意的显示。
7、DS5000示波器的获取方式可应用在哪些场合?
答:观察单次信号请选用实时采样方式,观察高频周期性信号可以选用等效采样方式。希望观察信号的包络避免混淆,请选用峰值检测方式。期望减少所显示信号中的随即噪音,请选用平均采样方式,平均值的次数可以选择。观察低频信号,选择滚动模式方式。希望显示波形接近模拟示波器效果,请选用模拟获取方式。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如果您在使用示波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安泰测试技术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