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差分扇出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20-08-06):
各位大神们,请教下10G高速差分扇出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除了伴随GND孔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注意尽早结束Neck走线,然后倒弧线,从信号的角度考虑的话,保证完整的参考GND平面,TX与RX尽量分层去走;做背钻的话要注意走线上避免钻透其他走线层的线,或者尽早与板厂沟通工艺能力

觉得有用请点赞

    YPP
    给你手动点赞

网友:
    过孔的stub  中间过孔距离2端的位置 信号所需的长度/衰减是否合适

网友:
    再补充下,需要考虑挖反焊盘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最终还是要根据叠层和仿真来定吧

网友:
    扇出过孔需要挖反焊盘  有的会靠近电容层平面也挖,然后伴地孔。圆弧走线,走线就是考虑stub就行,考虑不了就得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