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对焊接点有哪些标准要求

楼主(2020-08-06):
现在大批量的电子产品生产焊接都离不开波峰焊接,波峰焊接点的好坏直接决定这个电子产品品质的好坏,那么什么样的波峰焊接点是标准的焊接点呢,下面来分六点来为大讲解下。

1、波峰焊后的焊接点要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保证被焊件在受振动或冲击时不致脱落、松动。不能用过多焊料堆积,这样容易造成虚焊、焊点与焊点的短路。

2 、波峰焊接后的焊接可靠,具有良好导电性,必须防止虚焊。虚焊是指焊料与被焊件表面没有形成合金结构。只是简单地依附在被焊金属表面上。

3 、波峰焊接后的焊点表面要光滑、清洁,焊点表面应有良好光泽,不应有毛刺、空隙,污垢,尤其是焊剂的有害残留物质,要选择合适的焊料与焊剂。

4、波峰焊接后的焊点不能出现冷焊现象(用牙签轻拨零件引脚,若能拨动即为冷焊)这样的焊点不能通过。

5、波峰焊接后的焊接点相互间不能出现连锡现象,如有个别连锡现象要用电烙铁修补,如果是连锡很多就要调整波峰焊设备。

6、波峰焊接后插件元件的焊点锡高度大于1.5mm为不良,插件元件的孔垂直填充和周边被焊锡润湿少75%垂直填充,引脚和孔壁少270o被焊锡润湿。

以上介绍的是对波峰焊焊接点的基本要求。合格的焊接点与焊料、焊剂及焊接工具的选用、焊接燥作技术、焊接点的清洗都有着直接关系。波峰焊接后的焊点效果的好坏不但与人员的操作有关,也与波峰焊设备有很大关系,好的波峰焊设备来使用焊出的焊点就比不好的波峰焊设备焊出的效果好,并且还省锡。

网友:
波峰焊接后的焊点不能出现冷焊现象(用牙签轻拨零件引脚,若能拨动即为冷焊)这样的焊点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