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将各种图案LOGO加入到PCB的丝印层中?

楼主(2020-08-06):
请问怎样将各种图案LOGO加入到PCB的丝印层中?

网友:
为啥要加LOGO

网友:
要是你的Logo已经是Gerber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
看你的Logo是啥文件,如果是BMP 文件可以用先BMP2PCB 软件,然后再用Protel 读入转成Gerber 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AutoCAD 格式的文件,可以用AutoCAD 转成DXF 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可以了

网友:
LOGO是什么格式文件? 如果都是CAM,可以直接合并两个文件,保留需要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