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电容有极性么?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的区别

楼主(2020-08-06):
 电容根据有无极性可以分为量大类别,所谓的有极性就是指有正负极之分。无极性自然就是没有正负极之分的电容。由于正负极的重要性,因此必须要懂得如何识不同电容的正负极,否则就会造成反接现象,甚至引起爆炸。那么独石电容有极性吗?

  独石电容与瓷片电容都是无极性电容,而对于有极性电容来说,如果不知道其正负极,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识别。

  大家都知道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测量时,先假定某极为“ + ”极,让其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然后将电容器放电(既两根引线碰一下),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测量时最好选用 R*100 或 R*1K 挡。

  此外,直插式极性电容的正负极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长脚是正极,短脚是负极,但是也有可能别人已经把长的给剪短了,所以为了判断准确,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通常来说在灰色的部分一般有两条矩形框,那么挨着这个灰色部分最近的引脚就是负极了,这是最准确的判断,并且不会出错,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独石电容的优点是电容量大、体积小、漏电流小、容量稳定、性能可靠、温度特性好、频率特性好而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独石电容无正负极之分。也就是无极性。

  独石电容比一般瓷片电容器值大(10pF~10μF),独石电容器不仅可替代云母电容器和纸介电容器,还取代了某些钽电容器,广泛应用在小型和超小型电子设备(如液晶手表和微型仪器)中。

  独石电容有极性吗?这类电容是没有极性的,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有极性电容的正负极识别方法,不妨可以根据这些来进行识别和判断。以免正负极接反导致爆炸发生。

  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的区别

  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都属于陶瓷电容,整体构造上看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的区别是:独石电容是多层陶瓷电容的别称,独石电容是由多层介质和多对电极构成的,而瓷片电容一般是由一层介质和一对电极构成的,瓷片电容分为高频瓷介和低频瓷介两种。

  外观上看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的区别是:独石电容其实是陶瓷贴片电容焊引线后烧结而成,一般是方形,而瓷片电容是片状,大多是圆片形状;容量和耐压上看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的区别是:同体积下,独石电容的电容量远远大于瓷片电容的电容量,而瓷片电容的耐压高于独石电容的耐压。

  独石电容的特点和瓷片电容的特点又有什么区别呢?

        独石电容的特点是:

  1、电容量大,稳定,容量范围是10pF~10uF;

  2、体积小,比CBB电容体积还小;

  3、耐高温耐湿性好;

  4、温漂系数小,

  而瓷片电容的特点是:

  1、体积小,高频特性好;

  2、比独石电容耐压高;

  3、容量小,最大只有0.1uF;

  4、比独石电容价格低。

  正因为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在生活中的应用也不尽相同,独石电容的应用主要在液晶手表、电子摄像机、微型仪器、医疗仪器,电子调谐器中;而瓷片电容的应用主要是在高频振荡回路、旁路、退耦中。

网友:
    独石电容的优点是电容量大、体积小、漏电流小、容量稳定、性能可靠、温度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