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走线线宽载流是怎么算的?

楼主(2020-08-06):
走线之间的距离是由什么决定的,多少线距能承受多少电压?路过的各位大神分享一下经验值吧  s: _0 w: I& V/ o* Q

网友:
电流越大,线要越粗

网友:
    clk之类的保持3w(线宽)以上,高速SERDES在7H(介质层厚度)以上,电压的话高低压(一般48v与GND之间)外层90mil,内层40mil以上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