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红外对射:优质可靠周界探测器

楼主(2020-08-06):
根据探测原理的不同,周界探测器可区分为多种,其中以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的使用为普及,由于从可靠性、成本价格以及安装调试的便捷性方面与同类周界探测器比较有明显优势,因此成为广大安防从业者比较信任的周界探测器产品。随着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在市场中应用的盛极一时,部分商家在利益的驱使下,降低了产品本身的品质性能,造成市场劣质产品甚至假货的输出,导致终用户对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在此,我们对优质对射产品的一些技术特性做阐述。

  主动式红外对射探测器全名叫“光束遮断式感应器”(Photoelectric Beam Detector),其基本的构造包括瞄准孔“光束强度指示灯”球面镜片LED指示灯等。其侦测原理乃是利用红外线经LED红外光发射二极体,再经光学镜面做聚焦处理使光线传至很远距离,由受光器接受。当光线被遮断时就会发出警报。红外线是一种不可见光,而且会扩散,投射出去会形成圆锥体光束。红外光不间歇一秒发1000光束,所以是脉动式红外光束。

  产品主要特点:

  ◎ 水平/垂直光学角度调整方便,易于校准

  ◎ 内置光学瞄准镜,便于调试

  ◎ 菲涅尔精密光学聚焦镜技术

  ◎ 具有高水准的抗RFI/EMI能力

  ◎ 独特的数字滤波电路设计

  ◎ 感光余裕度达99%

  ◎ 防雷击电路设计

  ◎ 带防雨罩设计

  ◎ 使用C型继电器输出

  ◎ 射束遮断周期可调使其更加灵活适应性更强

  ◎ 全密封防雨(雾)、防尘(虫)等的全天候一体化结构设计使其能在恶劣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作为室外设备,其本身必须对室外的环境因素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其实,诸如阳光紫外线、恶劣的天气环境、植物、小动物、射频、电磁等均是干扰探测器的因素。为此,选择一款优质的红外对射产品,必须考核它的一些技术特性:

  首先针对产品稳定性,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应保证设备两端能量的输出和接收,宜采用水晶球面透镜与菲涅尔透镜技术相结合的光学技术;

  为抵御阳光紫外线或强光的干扰,探测器外壳必须是滤杂光特制材料,并采用光学模具工艺。这种优质模具工艺简单的检测方法就是观察外罩上倒影图像是否变形,边缘是否有毛刺,其实这个道理和光学镜片一样,变形的物体就是失真的光学部件引起的,而运用在探测器上时就会引起能量损失;

  为抵御杂光干扰,除了对光学外壳有要求外,优良的探测器同时还必须在接收端内部的光学部件上也采用同样的滤光材料和工艺;

  为尽可能地减小恶劣天气环境对红外光线衰减造成的影响,探测器至少要达到10倍以上距离的余裕量(国内CCC标准为6倍,国际上一般在10-20倍);

  为适应室外环境要求,对射产品应具备防霜结露技术,外壳必须具有防霜结露凹槽结构设计,并有低温环境下使用的加热器配件可选;同时外壳及穿线孔必须采用橡胶密封件等防水技术,具有超强防水、防虫、防尘性能;

  为方便周界系统用户进行重要的日常检查维护,要求能在不打开外壳的情况下,可直接观测到探测器的各种工作或故障状态,这将大大利于系统维护;

  由于树枝、落叶或飞禽体积相对于人体来说较小,一般只能遮挡一条光束,为排除由于植物或小动物活动的干扰造成误报现象,设备必须采用至少双光束,而且为保证双光束探测的有效性,光学结构设计上要求其上下光束中心间距离应不小于70mm;如此可利用多光束探测器必须同时遮断才会报警的特性,可以有效防止误报;

  具备遮光时间的可调功能,同样遮断红外光线,落叶或飞禽的遮断时间段通常要小于人爬墙的遮断时间段,因为速度是前者快。通过这个措施,周界系统可以有效地区分误报;

  为方便叠加安装或避免干扰,一个好的产品系列应该有普通固定频率和可数码变频两种可选;

  对射的光轴校准很重要,优质的对射产品一般具备行业现有的感度电压校测、LED指示灯、声音校准等技术中的两种以上;同时为方便现场安装和今后日常维护,现在都要求采用一体式瞄准器,以防止遗失;

  据调查数据显示,50%以上的对射故障是由闪电或电涌所致。为防止直击雷击电以外引起的电器设备受损与误报,对射产品本身的防雷指标很重要,当然更重要的是周界系统环路中也必须具备防雷、防磁、防射频干扰的接地设计。

网友:
红外线是一种不可见光,而且会扩散,投射出去会形成圆锥体光束。红外光不间歇一秒发1000光束,所以是脉动式红外光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