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封装技术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0-08-06):
QFP封装技术有什么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吧。

,,,

网友B:
1.适用于SMD表面安装技术在PCB电路板上安装布线。
  2.适合高频使用。
  3.操作方便,可靠性高。
  4.芯片面积与封装面积之间的比值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适用于SMD表面安装技术在PCB电路板上安装布线。
  2.适合高频使用。
  3.操作方便,可靠性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