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防雷器件之间的退耦电感和电阻怎么选择?

楼主(2020-08-06):
(图片)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推荐叶玲老师的浪涌防护,电阻类大多2.2欧,不高于10欧,主要是让防护器件充分作用,充分泄放;电感要看用在什么线上面,比如安防产品的摄像头12V上面串接3.3UH的电感,后面加TVS防雷,再后面加防反管

网友:
图中的电感是共模电感,而电路中的保护器件压敏电阻及TVS二极管是用于差模保护,测试差模浪涌时,图中的共模电感起不到需要的退耦作用。这样的话前面的压敏电阻起不到作用,浪涌都会压在后面的TVS二极管处,容易把TVS二极管打坏。SMCJ58CA估计测试差模1.5KV~2KV就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