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用AMD CPU跑ALLEGRO會很快 很順嗎?

楼主(2020-08-06):
之前一直都使用 INTEL CPU 裝 XP / WIN7 跑 allegro 15.7 16.3 16.6 都跑的很順
想組1台 用AMD CPU 裝WIN-10 來跑 ALLEGRO 16.6 17.2

    請問有人用AMD R7-3700X 或 R9-3900X 3950X ...  CPU 跑ALLEGRO 16.6 /17.2 會很快很順嗎? 還是有其他問題?

謝謝

网友A:
    我还是10年前的电脑跑起来也没觉得不顺,你这3900X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说,是不是要用来打游戏的
    3700X玩游戏也够用了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两家都是X86架构, 我笔记本用的AMD3550H,跑16.5没有问题。
    性能肯定没问题,公司用的7代I7都可以跑17.2, AMD这代产品7nm加成比INTEL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两家都是X86架构, 我笔记本用的AMD3550H,跑16.5没有问题。
性能肯定没问题,公司用的7代I7 ...

    跑起来是没有问题,但allegro点击命令总是延迟一两秒钟才能动作,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的CPU是8350K,想搞个AM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10年前的电脑跑起来也没觉得不顺,你这3900X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说,是不是要用来打游戏的
370 ...

朋友有30000多pin的板子 現有系統拖不動,才想找更高階更多內核的CPU 來試看看

网友C:
    我电脑是AMD3950X的CPU运行 17.2 感觉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电脑是AMD3950X的CPU运行 17.2 感觉还好。

請問3950X有16核/32緒 跑 ALLEGRO 應該很快 對嗎?

网友:
    AMD没问题,可以结合显卡看一看,显卡不行也会卡

网友:
    我自己就用锐龙3600+RX580显卡+M2 NVme 跑起来很爽,打游戏也不错。

网友:
    我是用R7-2700,装的win7,实际上跟I3-8100差异不大,软件最多用到4线程,多核多线程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