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我解决一下这道题,好多年没有碰过了,不会做了

楼主(2020-08-06):
这是一道关于关于三极管状态的分析题,好多年没有碰过了,不会做了,有没有大神来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
    先这样然后这样最后那样,明白么

网友A:
    A点电压缓慢上升(注意电阻分压),三极管由截止到导通再到饱和,B点电压应该在导通瞬间上升到4.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电压缓慢上升(注意电阻分压),三极管由截止到导通再到饱和,B点电压应该在导通瞬间上升到4.7V

    你好 我想问一下处于饱和状态时,A点的电压为多少

网友:
    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比较好理解。

网友:
    我的观点是:1、三极管由截至直接进入饱和状态;2、三极管由饱和进入放大状态;3、三极管由放大状态进入截至状态。而且三极管大部分时间处于第一阶段。

网友:
刚上电时,C极电流Ic=4.7V/100k=47uA,B极电流Ib=(5V-0.6V)/10k=440uA,Ic/Ib≌0.1<<放大倍数β,所以处于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