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随笔

楼主(2020-08-06):
    1.      DDR

    类型

    工作电压
    预取数据

    bit
    片上ODT
    ZQ校准
    最高速率Mbps
    复位
    点对点拓扑
    参考电压

    VREFCA

    VREFDQ
    封装
    SDRAM
    3V3(LVTTL)
    TSOP
    DDR1
    2V5(SSTL2)
    TSOP
    DDR2
    1V8(SSTL18)
    FBGA
    DDR3
    1V5
    FBGA
    DDR4
    1V2
    FBGA
    DDR频率指标,核心频率(存储单元),时钟频率(I/O缓冲),数据传输速率
    数据预取技术,可将带宽翻倍,相同核心频率下DDR3DDR2带宽(数据传输速率)的2
    数据传输,DDR在时钟的变化沿传输数据,SDRAM只在上升沿传输数据,DDR1/2/3/4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均传输数据,根据数据预取技术, SDRAMDDR1时钟频率与核心时钟相同(SDRAM上升沿传输1bitDDR1上升沿与下降沿分别传输1bit);而DDR2预取4bit数据需要2个周期才能完成传输,因此DDR2的时钟频率是其核心频率的2倍;DDR3预取8bit数据需要4个周期才能完成,故DDR3的时钟频率是其核心频率的4倍;DDR4的时钟频率是其核心频率的8倍;DDR1/2/3/4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均传输数据,所以其传输速率是时钟频率的2
    片上ODTODT是内建核心的终结(端接)电阻,它的功能是让DQSRDQSDQDM信号在终结电阻处消耗完,防止这些信号在电路上形成反射
    ZQ校准,此管脚接低公差240Ω电阻到GND,系统发送相关指令,通过ZQ管脚在特定周期内(在加电与初始化之后用512个时钟周期,在退出自刷新操作后用256时钟周期、在其他情况下用64个时钟周期)对数据输出驱动器导通电阻和ODT终结电阻进行自动校准
    复位,当REET命令有效时,DDR内存将停止所有操作,关闭大部分功能,切换至最小活动量状态,已达到节电目的
    参考电压,VREFCA(命令和地址)VREFDQ(数据)每个管脚应加0.01uF滤波电容 ,电压值为I/O电平VDDQ的一半,可有效优化系统数据总线信噪等级

网友:
    还有低电压的版本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