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如何将Vt PRBS转换成I PRBS

楼主(2020-08-06):
如题,激光器是电流驱动型器件,但是ADS中没有电流型的PRBS信号源,请问大神有啥方式能够转换呀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

网友:
    LD的模型都能提出来,电压电流就没有难度,否则就说明你的模型不太对

网友B:
    想到一个方法,用vt prbs去控制switch, switch控制电流,只是会丢失一些电流动态特性,在模型上看看能不能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个方法,用vt prbs去控制switch, switch控制电流,只是会丢失一些电流动态特性,在模型上看看能不能补一下

25G的速率,开关的响应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5G的速率,开关的响应可以吗?

    模型啥样的方便分享看看不,ADS里面的Switch是理想的,跑更高速率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