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CIE GEN4和PGEN5 MB端的插损是多少呢?

楼主(2020-08-06):
PCIE GEN4和PGEN5 MB端的插损是多少呢?,谁各一个值参考下,只看到整个链路的?

网友A:
    MB端包括芯片和连接器,PCIE GEN4:-20dB;GEN5:-27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B端包括芯片和连接器,PCIE GEN4:-20dB;GEN5:-27dB

    请问,主板端指的是啥,CPU加主板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主板端指的是啥,CPU加主板线路?

    杜老师这个值没包括AIC的损耗吧。芯片一般封装带来的损耗比较大的,连接器损耗估计在3DB以内,除开连接器和芯片 主板MB PCIE4.0的损耗大概在12DB以内 这个值估计正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B端包括芯片和连接器,PCIE GEN4:-20dB;GEN5:-27dB

補充圖片~

    PCIe4.0

    PCIe4.0

    PCIe5.0

    PCIe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充圖片~

    感谢,请问楼主这份文档可以分享嘛

网友(2021-10-19):
    请问楼主这份文档可以分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