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面工艺咨询

楼主(2020-08-06):
我们想做个板,类似下图这样,目前是两边铜条,但我们想换成PCB板,两个板中间夹胶木替代,有个四个铜弯针如下图,在铜条上面滑动,
为了保证暴露空气中不氧化,并接触良好,你们推荐一下,PCB的工艺,铜箔要多少OZ的,镀膜什么类型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花里胡哨的,美感满分

网友A:
    要想耐磨又抗氧化,我知道的只有PCB金手指上用的镀金工艺了吧,根据成本要求控制选择镀层的厚度。注意不是化金/沉金哦,那种镀层太薄根本就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耐磨又抗氧化,我知道的只有PCB金手指上用的镀金工艺了吧,根据成本要求控制选择镀层的厚度。注意不是 ...

    现在板做出来了,就是PCB的表面工艺问题,比较纠结,镀金/金手指价格太贵,化金的不耐磨,有人做过类似的东西吗,化金板都磨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板做出来了,就是PCB的表面工艺问题,比较纠结,镀金/金手指价格太贵,化金的不耐磨,有人做过类似的 ...

化金和镀金的厚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吧,所以,要耐磨只能用镀金了,至于成本那是没办法了。镀金的生产工艺复杂,一般的PCB板厂也不愿意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金和镀金的厚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吧,所以,要耐磨只能用镀金了,至于成本那是没办法了。镀金的生产工艺 ...

    其實金的硬度並沒有很高,金手指鍍厚一點還耐得了多次插拔,但樓主的應用是長期要在滑條上面刮。
    拿塊金磚過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