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与NSMD,对于封装厂哪种形式比较好?

楼主(2020-08-06):
SMD:solder maste define;NSMD:none solder maste define。两者的差别是一个是绿油覆盖形成焊盘,SMD是绿油部分覆盖BGA焊盘NSMD是绿油离BGA焊盘有一定间距。之前做器件封装时一般01005或0.4 pitch以下的BGA才会用到NSMD,做基板时对封装厂而言用哪种形式比较好?

网友:
SMD 是指SOLDER MASK DEFINE PAD 而NSMD 是指NON-SOLDER MASK DEFINE PAD.

SMD:solder maste define PAD
NSMD:none solder maste define PAD 又名copper define PAD
两者的差别: 是一个是绿油覆盖形成焊盘,  而NSMD则是单独的焊盘;

焊盘与绿油之间有小"沟".一般情况下都是SMD, 只有01005, 或者0.4及以下BGA才会用到NSMD.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说反了吧?常见的是NSMD,就是咱们通常做封装时,阻焊开窗比焊盘大0.1mm/4mil这种。焊接时锡球融化,会包裹住整个焊盘,这种焊接结实。换一种说法,人踩到沼泽里,整个脚都陷进去了,脚就是焊盘,沼泽就是锡球,所以使用LP Wizard设计时,这种BGA封装叫 Collapsing(塌陷的),就是指焊接后,焊盘陷到锡球里去了。这是常规的BGA。
    后来更小间距的BGA出来了,锡球也更小,如果还用这种设计(焊盘一般比锡球直径小一些,比如焊盘是锡球直径的80%),那么焊盘会过小,在PCB制板时容易掉,所以要加大焊盘,并在焊盘周边有阻焊层(保证焊接面积比锡球直径小,比如80%),锡球融化后只是部分焊接到焊盘上,没有包裹焊盘,焊盘也就没有陷到锡球里去,好比鞋踩到泥地,只是鞋底沾泥了,鞋面大部分还是干净的。使用LP Wizard设计时,这种BGA封装叫 Non-Collapsing(非塌陷的)。
    下面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