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20 EM仿真出问题了 求助

楼主(2020-08-06):
图片里显示的,EM setup里port口感叹号,是什么原因,是破解出问题了,
等大神回复

网友:
    可能是设置的问题,这是两根信号吧,那么应该要有4个port才对,否则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了

网友A:
    要给出你的模型才看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给出你的模型才看的出来,

谢谢了  已经解决了

网友:
    你的端口有问题,你打开的PCB版图,检查下端口的层是不是放错了

网友:
    GND没有选择

网友(2024-07-10):
    怎么解决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