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质电阻

楼主(2020-08-07):
 采用轴向引线封装的碳质电阻的结构如图所示。它包括一个主要由碳粉在高温高压下压成的圆柱体,接上引线,并包上一层绝缘壳。通过改变碳粉和填充料的比例可以得到不同阻值的电阻。标准的额定功率有1/8 W、1/4 W、1/2 W、1W和2W。在生产过程中,电阻值误差被控制在±10%,使用自动分选设备可获得±5%的容差。

  图 碳质电阻构造

  RETMA采用一组标准值,按)10(1/12)和10(1/24)分度,广泛应用于误差10%和5%的电阻中。值被四舍五入到两位有效数字,列于表误差为to%电阻值时都可以采用误差为5%的电阻,但是反过来则不行。

  表1 为5%和10%的标准电阻值

  碳质电阻的阻值和误差采用从电阻的一端开始的一组色带编码带来表示。和第二色带代表电阻值的两位有效数字,第三色带表示倍乘数,第四色带表示误差。有时用第五色带表示可靠性,如表2所示。

  表2 碳质电阻的标准色环编码

  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对应于可持续消耗的功率而不致于损坏。这个额定值通常可以使用到70℃的环境温度,高于这个温度额定值要降低。一般说来,为了获得高的可靠性,设计时要有两倍的容限。

  碳质电阻有高的温度系数,典型值为1000ppm/℃。由于差的返回性及老化,阻值长期变化为百分之几。通常低阻值电阻的稳定性好。碳质电阻的寄生效应很小,在高于10MHz时才有影响。碳质电阻是各种电阻中的,常用于一般性的有源滤波器中,其稳定性不是一种严格的指标。由于厚膜薄膜电阻性能要好很多,建议在的滤波器中使用。碳质电阻也有表面贴装形式。

网友:
值被四舍五入到两位有效数字,列于表误差为to%电阻值时都可以采用误差为5%的电阻,但是反过来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