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膜电阻

楼主(2020-08-07):
薄膜电阻的制造方法是在绝缘的基底上沉积一层电阻材料的薄膜,其结构如图所示。电阻层经常做成螺线型,以增加其阻值。

  碳膜电阻就是采用这种结构。制造的方法是将带碳粉的气体加热,在陶瓷基底上形成碳膜沉积。这种电阻的温度系数约为100ppm/℃,比碳质电阻要好很多。经老化和温度循环后,电阻值变化等于或小于1 %。虽然容差为±1 %是可以做得到的,但通常为±5%。阻值见表。碳膜电阻很适合于一般应用,要求的特性比碳质电阻优越,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
碳膜电阻很适合于一般应用,要求的特性比碳质电阻优越,而且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