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备长时间连续使用以后,电流大了不少?

楼主(2020-08-07):
我是一个新手硬件工程师,最近发现参与的一个项目的设备,连续使用一晚上约13小时以后,电流从刚开机的2.5A变成了3.1A左右,设备采用12.6V适配器供电,电流是通过剥开适配器的线,用电流钳测正极得出来的,设备里面主要的大功率器件就是一个FPGA和一个DSP。为啥呀?

网友:
这个可能给器件发热后散热不良有关,一般电阻特性是温度越高阻值会有增大趋势,可以采用温度探针测试下若是FPGA和DSP发热导致的功耗增加的话 ,通过加散热块的方式验证

网友:
    加散热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发热,电源效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