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内电层不连接过孔问题

楼主(2020-08-07):
在ad 中,内电层不连接过孔,怎么解决?

网友:
规则设置那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是不是在负片层的规则直接连接,错选成了no connect

网友A:
    规则没有应用,你看看是不是对应的规则没有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没有应用,你看看是不是对应的规则没有勾上

谢谢楼上大神,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