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现导出Gerber文件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8-07):
导出gerber出现这种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跪求大神解惑。我是新手

网友A:
    看下pcb有没有多余的机械层在出光绘的时候被勾选了,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导入到cam350看看

网友B:
    有个层再导入的时候错位了把

楼主:
    问题找到了,多勾选了机械层

楼主:
    问题还在,只是机械层出现这个情况,光绘文件不生成机械层没有这个现象,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pcb有没有多余的机械层在出光绘的时候被勾选了,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导入到cam350看看

谢谢,我只要勾选机械层就有,还没导入350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层再导入的时候错位了把

    谢谢,怎么判断是否错位了呢?图片这种大面积的颜色块,是啥意思呢

楼主:
    导入CAM350是这样的,确实没有这个机械区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CAM350会报错,孔为0,可是选中高亮后没看出pin有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