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上拉电阻如何求呢

楼主(2020-08-07):
2位7段数码管,2位连 P24,P25,  7段连P30---P36;数码管每段的电流时5ma  ,电压2V    当全工作就是35ma左右,然后P24,P25无法提供这么大的拉电流。加上 上拉电阻。。  请问上拉电阻如何求呢。网上查了,感觉不是很清楚。谢谢大家了。

网友:
p24,p25位驱动宜加一个三极管为妥

网友:
一般内部上拉50k,具体要看cpu技术参数手册.哈哈,i/o口直接带一个发光管有人做的,直接拖7段数码管...,俺不敢这么玩,设计产品,更是大忌,坏一个i/o口臭了整个mcu,不合算.
你不妨把每段电流降到3mA,短时间试试.

网友:
总电流是35mA,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时候就是(VCC - VLED)/I;
动态驱动电路中,两个电阻是不连续工作的,同一时间只有一只工作,也就相当于共用部分只有一个电阻上拉了,应用时和你的驱动占空比,IO饱和压降(太大了关不上),IO电流(不知道会烧不)等有关;还要选择适当的段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