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冲击电流流经一个电阻,会对阻值产生不同的阻值影响吗?

楼主(2020-08-07):
不同冲击电流流经一个电阻,会对阻值产生不同的阻值影响吗?

网友:
一般的电阻规格书都有功率和温度的图吧,功率上升的话温度也会上升,然后有温漂的。

网友:
这个说实话得看你不同的电流通电的时间啊,电阻温漂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