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大神们图片中的器件都是啥型号的器件

楼主(2020-08-07):
射频电路不太熟悉,请问各大神们图片中的器件都是啥型号的器件,除了S00F器件外,其他器件打开图片放大后就能看清器件的丝印

网友:
看起来像个电源芯片,实在查不到型号的时候可以把原理图画出来,然后能看出来功能,大概能猜测一下这个芯片的型号,起码有了方向就容易找到。

网友:
第一个貌似是Dc/Dc器件,一般多为厂家自定义型号较多;第二个应该是高频三极管。

网友:
    第一个像个电源芯片,第二个像个三极管或MOS管,射频不用这些玩意啊,基带的东西

网友:
    把外围电路自己画出来基本就可以猜个大概。只看标识不好确定

网友:
楼主,该不会要抄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