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电电阻多少可以送电?

楼主(2020-08-07):
请问三相电电阻多少可以送电?

网友:
三相电线电压为380V,电阻应不低于0.5MΩ,Rm≥U/(1000+P/100)。通电状态下,不能测量电阻值。
  在发电机内部有一个由发动机带动的转子(旋转磁场)。磁场外有一个子绕组,绕组有3组线圈(三相绕组),三相绕组彼此相隔120°电角。
  当转子旋转时,旋转磁场使固定的定子绕组切割磁力线(或者说使电动势绕组中通过的磁通量发生变化)而产生电动线圈所能产生的电动势的大小,和线圈通量的强弱、磁极的旋转速度成正比。

网友:
三相电中接地装置在运行中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接地电阻均应符合规程要求。对于各类常用的接地装置,其允许接地电阻值(Ω)分别为:
  (1)电源容量100kVA以上的变压器或发电动机的工作接地,R=4Ω。
  (2)电源容量小于等于100kVA的变压器或发电动机的工作接地,R=10Ω。
  (3)100kVA以及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的零线重复接地,R=10Ω;当重复接地有3处以上时,R=30Ω。
  (4)电气设备不带电金属部分的保护接地,R=4Ω;引入线装有25A以下熔断器的设备保护接地,R=10Ω。
  (5)低压线路杆塔的接地或低压进户线绝缘子脚的接地,R=3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