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m 跳线帽,请教大神,组装方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20-08-07):
    2.0mm 跳线帽,请教大神,组装方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6 K# @8 M9 V9 o! |( ]

网友:
    2.0mm跳线帽因为弹片尺寸比较小,也比较脆弱,稍微用力偏一点,就会造成其内部弹片被插针顶歪,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好多产线的组装不良率一般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这个无法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