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entor处理等长时能实时刷新吗?

楼主(2020-08-07):
请问mentor处理等长时能实时刷新吗?就是在单板里处理后,CES里面直接就显示现在实际长度。

网友:
没用过,应该不能把

网友:
可以的,ces里面设置下

网友A:
必须可以,CES中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CES中设置

大神,求设置方法

网友B:
这个勾选这个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勾选这个勾选

    把第一第三个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