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说说这些晶振、电容和1M电阻是怎样布局布线的吧?谢谢啦

楼主(2020-08-07):
mcu时钟往往外接晶振、电容,有的会并一个1M电阻,PCB布局时怎么布局好?MCU出来是先晶振后电容好还是先电容后晶振好?
还有1M的电阻放那个位置比较好?布线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好像都是就近原则吧

网友:
注意包地处理,相邻层不要有其他走线即可。

网友:
    咋顺咋来啊  就近放就行

网友:
    晶振是一个干扰源,本体表层及第二层禁止其他网络走线,并注意在晶体引脚及负载电容处多打地过孔。
    晶振走线尽量短,晶振走线尽量不要打孔换层,走在和器件同面,并且采用“π”型滤波方式,如图所示。